[求助] 请问关于戴维南等效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楼主(2024-07-29):
想问的是为什么把ro1与gmb1的并联看成是一个电阻然后分压,我认为等效出来的电压不应该就是等于Vin吗

网友:
等效出的电压Vin,eq是针对后面的电路而言的,跟你前面的偏置电压Vin没有直接的联系,你算出来输出点的电压是多少那Vin,eq就是多少,输出电阻是多少那Req就是多少

网友A:
只是看起来像分压,你把分子也乘一个1/gm,然后vin乘个gm,就会发现是gmvinReq形式,Req=1/gm||1/gmb||ro。戴维南的过程就是先求端口电压,再求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起来像分压,你把分子也乘一个1/gm,然后vin乘个gm,就会发现是gmvinReq形式,Req=1/gm||1/gmb||ro。 ...

非常非常感谢,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