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笔试题求助

楼主(2024-07-29):
想问问各位大佬这道题怎么做

网友:
1)第一问Vb的变化范围,就是低压cascode结构偏置的取值范围,在拉扎维第一版120页,(5.14)
2)第二问为转换速率的计算,启动过程,其实是VFB由0转变为VREF的过程,相当于求VFB=0的转换速率
3)第三问感觉同样是转换速率,折叠cascode运放,尾电流源M11和折叠处的电流源M5/M6,在拉扎维第九章转换速率那有这种结构的推导,如果因为mismatch导致电流镜复制不准,使Id11>Id5/6,则会使折叠交点处产生一个高电平,使M7/M8关断,M12/M13和尾电流源进入线性区,后续要回到平衡状态的话,折叠交点处必须经过一个大摆幅,所以稳定速度慢了,启动时间长了。
个人想法,有错误轻喷

网友:
(1)Vgs1+VTH3>Vb>Vgs1-Vth1+Vgs3,拉扎维上原题,我记得貌似有很详细的推导,自己推也不难,就是两个管子的VDS>VGS-VTH,把变量变成要求的表达式就行了。英文版在144页的图5.18
(2)Ig=I12-I13
有点像slew rate,我用大电流分析嗯算的,假设了VFB=0,办法就是电流镜复制,不懂
(3)这个应该是在拉扎维英文版的395页图9.76.大概成因是因为失配会导致折叠电流源(M5M4)和尾电流源(M11)电流失配(大信号的时候按理说应该一样才对),如果尾电流源太大会导致M7,M8不能提供电流(不然就超出M5M4的提供能力了。)所以M7,8会关断,就会浮空一个高电平,这个电平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拉扎维上也有这个波形来着好像。
不懂电源,望大佬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