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uardring在SOI中是否还必要

楼主(2024-07-29):
SOI CMOS中不需要考虑latch up了,那soi工艺里是否可以完全不加guardring呢,在cmos工艺中,logic一般加一条guardring,提供电位,模拟一般几个或者一个mos围一个guardring;在soi中,个人感觉logic可以直接舍弃guardring,模拟是否还需要加呢,加的话只能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如果不加那soi工艺是不是只需要mos摆好,连线就好了,感觉和cmos的经验差距过大

网友A:
还是有hybrid区域,就是把SOI拿掉,直接做到体硅上的器件,比如BIPO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hybrid区域,就是把SOI拿掉,直接做到体硅上的器件,比如BIPOLAR。

我看也有在soi上做三极管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guardr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也有在soi上做三极管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guardring

...

感觉可以拿掉,但是要有数据支撑。因为SOI不代表绝对不可能形成PNP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拿掉,但是要有数据支撑。因为SOI不代表绝对不可能形成PNP结构

是的,目前还在研究工艺中,所以还不很确定,想要找有没有做过soi的实例来确认一下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还在研究工艺中,所以还不很确定,想要找有没有做过soi的实例来确认一下具体要怎么做
...

我说的就是实际的例子啊,GF的22 FDSOI的三极管就是做在体硅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拿掉,但是要有数据支撑。因为SOI不代表绝对不可能形成PNP结构

PDSOI还有可能,FDSOI基本没可能,不然就不是FULL DEPLETIO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实际的例子啊,GF的22 FDSOI的三极管就是做在体硅上。

了解了,所以不考虑三极管的话正常的soi上的mos就可以拿掉guardring了吧,因为我之前没做过soi的东西,从cmos过来感觉还很迷茫,soi的layout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模拟器件也可以不加ring直接摆,PN之间也不需要拉开很大的space了,还请求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SOI还有可能,FDSOI基本没可能,不然就不是FULL DEPLETION了。

mos不考虑latch up的话感觉PN之间的space也可以做到很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所以不考虑三极管的话正常的soi上的mos就可以拿掉guardring了吧,因为我之前没做过soi的东西,从c ...

这个看FDSOI还是PDSOI,情况差异很大。

就FDSOI来说,也不是简单的P/N就可以拉的很近。背栅的WELL是直接影响阈值电压的,同一个管子做在NW里面是一个Vt,做在PW里面就是另外一个Vt。
简单说,不是体硅的N做在PW里面,P做在NW里面的概念。是regular well还是flip well的概念,不同well,不同Vt.

但如果用了不同的WELL,哪WELL之间的距离要求就一定还存在(工艺需求)。

当然你可以选择都做在SINGLE WELL里面的器件,就像你说的,可以节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FDSOI还是PDSOI,情况差异很大。

了解了,十分感谢,也就是说在考虑过well的影响后,follow对应的design rule即可,guardring确实是可以不用的,那这样看起来,soi工艺出来的版图面积是小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SOI还有可能,FDSOI基本没可能,不然就不是FULL DEPLETION了。

也要看工作电压和埋氧厚度吧。还是需要具体验证确定一下spec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