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GDS文件的map文件问题,以及IO Overlap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4-07-29):
在导出GDS文件时,①我首先采用的默认的StreamOut.map文件,导出后发现有些连线没有(比如标准单元连到电源环的连线),标准单元例化的名称(txt)是显示的;②然后又用标准单元库中提供的SteamOut.map文件,导出后发现连线是有的,但是标准单元例化的名称(txt)是不显示的,并且文件大小比①少0.4M;③通过查阅资料发现,需要对默认的StreamOut.map文件参考工艺的Mapping Table(我参考的是layer.map文件),编辑正确的金属层的GDS 号,对NAME采用的编号是200+(很大,避开了已有层名称),文件大小和②一样,连线也OK,但是标准单元例化的名称(txt)也是不显示的。三种情况下将单个单元版图和标准单元库中比对是一致的。

问题(1)三种情况DRC都一堆问题,尚不清楚原因,我想问三种情况哪个做法是合理的?或者都不合理,那我应该怎样做(给一些建议或者修改方向也不胜感激)。
  (2)插入IO Filler时选择Fill Any Gap,但是Verify Geometry时,总会有一些Overlap的报错,不知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给一些建议或者修改方向也不胜感激:)

网友A: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Encounter太老了,不知道command是否还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Encounter太老了,不知道command是否还适用

感谢感谢

楼主:
关于(2)可以不勾选Fill Any Gap,就不会出现Overlap了。如果一定要选,可以先不勾选Fill Any Gap进行IO FIller插入后,再勾选Fill Any Gap,也不会出现Overl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