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各位大佬这里的运放负载应该如何确定?

楼主(2024-07-29):
小弟想问一下大佬们,这里两个闭环运放的负载应该如何确定呢?在开环设计运放的时候应该给多少负载呢?

网友A:
开环调运放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预估负载电容大小,如果有驱动能力需求还需要预估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实际上最后还是需要闭环验证整体稳定性。你这里第一个是PLL里的电荷泵,要看后面LPF到地的电容有多大,开关管的尺寸所引入的寄生电容相对可以忽略;第二个带隙要看最上面几个PMOS的Cgg电容总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调运放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预估负载电容大小,如果有驱动能力需求还需要预估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 ...

cp里那个运放如果正输入端接LPF,输出端接左侧点,是不是负载电容就会小很多只剩开关管的电容了?这样会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p里那个运放如果正输入端接LPF,输出端接左侧点,是不是负载电容就会小很多只剩开关管的电容了?这样会 ...

应该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