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1倍电流镜轨对轨运放吗??

楼主(2024-07-29):
这个跑dc时为什么输入端的p管和n管都截止了

网友A:
轨对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对轨输入

是轨对轨输入,但为什么p管的输入差分对管在截止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轨对轨输入,但为什么p管的输入差分对管在截止区?

你这电路图连接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