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PWM BUCK的电流感应电路!

楼主(2024-07-29):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在做电流模和AOT双模式控制的BUCK,然后打算这两种模式之间的自动切换,是根据电感电流的大小来切换的,因为反正电流模是要检测电流的。

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是用的什么电流检测转电压的结构吗?我试了下电流镜像P Switch内的电流,然后在电阻上产生电压,电路结构类似于下图所示,只不过我用的PMOS开关。但是我试了下,这种结构最终的Vout与PMOS内的电流并不是很好的线性关系,而是等效电阻会变化,大概1欧姆至3欧姆。而且也因为这样,我duty cycle虽然小于0.5,但仍然出现了次谐波震荡的现象。

有没有大佬做过这个结构,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嘛,或者其他实用的结构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要先看一下: MP, MS的source 端有沒有正確lock起來,

另外這個電路不讓opamp V+, V-電壓連續的話resettling 會讓spec. 很難接受,

比如說:

上橋MP導通 左邊opamp V-那個點是拉到接近VDD, feedback loop 也會去把V+拉到同樣的電位,

但當上橋MP關斷左邊那個點會介於 -0.7 (body diode conduct) 跟 0之間, 基本上就是接近0,

那這個loop會使得opamp output 拉到接近VDD 迫使VR往下, 但一定鎖不到0左右, 這時候Vout會是一個很大的電壓值

那當MP再次導通, 整個loop會有一個很大的settling,

這個你可以去看HKUST Mok他學生發表的一系列current sensing architecture

网友B:
如三楼所说,上管电流确实不连续,如果只做过流检测,只关心TON期间这个或许可以,要准确采样的话,能用外部电阻就简单,不过你特地发帖应该就是不想使用外部电阻。金属电阻啥的好像也不准,mark一下,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看一下: MP, MS的source 端有沒有正確lock起來,

另外這個電路不讓opamp V+, V-電壓連續的話resettli ...

谢谢大佬!我去看了下相关论文,然后采用了下图的结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三楼所说,上管电流确实不连续,如果只做过流检测,只关心TON期间这个或许可以,要准确采样的话,能用外 ...

是的,不太想用外部电阻,所以在考虑镜像PMOS的电流。

我看下三楼提到的论文,我现在采用了下图那个结构,这个最后得到的VSEN还是可以接受的。
《DesignofFast-ResponseOn-ChipCurrentSensorfor Current-ModeControlledBuckConverterswith MHzSwitching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