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lticycle的问题

楼主(2024-07-29):
请问各位大神,我想对一个路径设置multicycle,因为这个路径算的比较慢。但是我并不关心计算需要几个周期,只是希望在计算完成之后的第一个时钟上升沿被稳定采样,这样的话要如何进行约束?谢谢

网友:
可以设一个比较大的值,比如说是10个cycle, 然后这10个cycle内关掉capture的时钟;不然就当作异步信号处理,加个同步器set_false_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