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拉扎维求助帖

楼主(2024-07-29):
最近在学拉扎维cascode电流镜

若想保证VDS1=VDS2,需要Vb等于VGS3+VGS1,则如下图所示,为什么VGS3=VGS0呢?

楼主:
应该需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吧,cascode电流镜的提出应该就是为了解决沟长效应带来的误差吧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是从理想电流源的角度去看的,理想电流源从P看进去阻抗应该是无穷大,实际上因为沟道调制肯定做不到,因此可以通过做一个cascode结构放大P的输入阻抗,进而缩减P点电压变化导致的Y点电压变化。电压计算我还真不记得是啥情况了,貌似电压条件假设是从忽略沟道调制推出来的,大概逻辑是左边的总VGS等于右边的总VGS,最下面俩管子VGS一样,推出VGS3=VGS0@愚者~

网友:
推导的时候忽略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只要两边尺寸比例相同,就有VGS3=VGS0。直观上看4楼说的很好,主要是增大了输出阻抗。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列出左边和右边的大信号电流方程就能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