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基础问题

楼主(2024-07-29):
如图,为cascode,这个图是为了体现cascode 的屏蔽作用,vb1  vb2正确偏置,ID2=ID1。请问VD增加  但是VA近似不变,这样考虑沟道长度调制的作用,ID2应该随着VD增加而增加,ID1因为VA不变而不变,这样他们是怎么保证VD增加,ID1=ID2的

网友A:
VD增加,VA略有增加,M2管子的VGS略有减小,同时M1管子的VDS略有增大,由于电流关系式中VGS是二次方关系,VDS时一次方关系,二次方的变化率远远大于一次方,所以VA变大一点点,M2VGS变小一点点,即可保持电流几乎不变,略微有所增加

网友B:
你可以反过来想,如果ID1不等于ID2,那么就不满足KCL了对吧。所以不考虑次级效应,实际二者肯定是相等的。进一步,从模型上分析。VD增加的时候,VA应该会略有增加。为什么是略有增加而不是增加很快呢。假定M1和M2是两个电阻,那么VD增加,A肯定也按比例增加。但是此时M1和M2不是电阻。如果VA增加很大,那么M2由于VGS急剧减小,将会关闭,实际显然不会这样。所以VA只能是略微增加。VA增加之后,VGS2略微进校,但是此时VDS2增加,借助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电流几乎不变。因为VGS和电流是二次方,VDS和电流是一次方,所以就实现了VD增加很多,但是VA增加一点点的目的,即所谓的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增加,VA略有增加,M2管子的VGS略有减小,同时M1管子的VDS略有增大,由于电流关系式中VGS是二次方关系,V ...

好的,谢谢大佬,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反过来想,如果ID1不等于ID2,那么就不满足KCL了对吧。所以不考虑次级效应,实际二者肯定是相等的。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