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stm32时钟树clk选择分频问题

楼主(2024-07-29):
分频器没有输出一个完整周期的clk的时候切换时钟源不就造成分频输出出错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思路吗,求教

网友A:
感觉这个是启动才生效的选择

网友:
有一种mux叫non-glitch-mux,你猜猜他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会出现这种错误么?我记得定时器里面有影子寄存器这种机制,不知道clk这边有没有对应的处理方案。

网友:
如果支持动态切换,那在芯片设计时就要用无毛刺切换,不然就是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是启动才生效的选择

错,是用户选择的,程序动态修改。

这个是无毛刺设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