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自偏置和带隙电流偏置问题

楼主(2024-07-30):
如图,LZ最近看有的运放采用如图结构来给运放提供偏置。会引入大的电阻(5V VDD,减去MOS的VDS,产生10u偏置电流,大概需要300多K的电阻)。
为什么不直接从BG中引电流进来呢,这也是最常见的偏置方法,想请问大家这种自偏置有什么优点吗。多谢

自偏置

自偏置

网友A:
省面积,没有启动问题,牺牲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面积,没有启动问题,牺牲了精度。

没有启动问题和牺牲精度LZ赞同,但是关于省面积,300+K的电阻,面积不会比一个MOS更大么。LZ资料这里的电阻是W=800n,L=30u,segment=35,从带隙用MOS引出电流应该要不了这么大的面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启动问题和牺牲精度LZ赞同,但是关于省面积,300+K的电阻,面积不会比一个MOS更大么。LZ资料这里的电 ...

我是假设没有提供电流的基准电路,电阻相比一个基准面积还是小的。
有电流那肯定直接拿来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假设没有提供电流的基准电路,电阻相比一个基准面积还是小的。
有电流那肯定直接拿来最方便。

受教了

网友:
有些应用中没有bandgap,或者为降低待机功耗bandgap在当前场景中没有被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