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基线保持器的设计

楼主(2024-07-30):
  我对着论文尝试搭建文中的基线保持器结构,如图所示(在图片附件中),完整图示在附件论文中。
  就是由第一级误差放大器、非线性级(NL,NMOS源随器)、低通滤波级(LP,PMOS源随器)(两级源随器都工作在亚阈值区。)、电压转电流级组成。输入的电流经过带通滤波器输出的电压Vout产生漂移(多种原因)。于是通过BLH结构,产生负反馈电流把电压拉回到基线。他具体的工作原理大致可以由曲线图概括。Vout(t)大于V基准了,就会是误差放大器产生一个反向放大的电压,从而使VNL线性减小(亚阈值),然后使C2放电且放电电流指数变化,进而使If增大。当放电过程到一定程度,输入电流减小,就会使Vout趋于V基准甚至低于基准电压,后面开始C2充电的过程。
  我需要处理的信号电流是波形图的第一条、对应输入BLH的电压是net039,要实现的效果就是把net037漂移的基线拉回到278mV左右。

  现在有几个问题:
1、我用的输入的Vout(t)信号与基线电压信号差值很大,使误差放大器直接饱和了,不知道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在对这个BLH的理解有误。
2、C2的充放电时间很短(波形图的橘色线),论文中提到的C2充放电时间公式如下:

按理说增大误差放大器A,或者增大Vout(t)的最大值可以改善C2的放点时间,但是我改了一下,没有明显变化(也可能是因为上个问题)。
   期待各位大佬的解答,万分感谢。

仿真波形图

仿真波形图

整体结构和电路图

整体结构和电路图

原理解释

原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