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正多变形图形放大问题

楼主(2024-07-30):
各位大佬,我有一个封闭的不规则图形;想放大这个图形,放大后的每条边与以前的边距离为30u,使用dbpointarrarysize这个函数,图形会变样子,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具体举个例子吗?没看到怎么使用的

我以前试过简单的图形放大,你这个带圆弧,斜边的感觉好复杂,不一定可以。
dbCopyFig(a b list(0:0 "R0" c) )
a是要copy的图像,可以gegetselset之类的抓取
b是当前cellview
c是放大倍数

网友A:
dbCopyFig可以吗,计算一下放大倍数这样的

网友B:
tools-Layergeneration选项 grow by

网友C:
你这个不规则的图形中是带有斜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规则的图形中是带有斜边吗?

有斜边,有时候也会有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CopyFig可以吗,计算一下放大倍数这样的

这个能具体举个例子吗?没看到怎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Layergeneration选项 grow by

使用在pcell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斜边,有时候也会有圆弧

有斜边的会有问题,你量一下你斜边扩大的位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斜边的会有问题,你量一下你斜边扩大的位置就知道了。

确实会出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会出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大佬

我也不会哈哈哈,不过你可以说一说你最终想到达到什么目的,有可能换个思路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会哈哈哈,不过你可以说一说你最终想到达到什么目的,有可能换个思路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

需要在不规则图形外围上一个间距为20u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简单的图形放大,你这个带圆弧,斜边的感觉好复杂,不一定可以。
dbCopyFig(a b list(0:0 "R0" ...

不能用geget这种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geget这种函数

你把gegetselset的结果car一下就行,不过我刚刚试了下,应该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简单的图形放大,你这个带圆弧,斜边的感觉好复杂,不一定可以。
dbCopyFig(a b list(0:0 "R0" ...

我看了看,不得行,因为这个函数扩大是按照原有fig的长宽来进行扩大的,因为他这个形状的长宽还有斜边尺寸不一致,所以扩大之后的尺寸和之前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egetselset的结果car一下就行,不过我刚刚试了下,应该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

不太行,好像没有这样的函数

网友:
CN201710417552-一种集成电路版图中快速切除锐角的方法-审定授权,斜边放大,可以参考这个华大的专利。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要获得gds,也许你可以尝试calib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行,好像没有这样的函数

今天刚好看到这个,你可以试下菜单里边的,edit-advance-siz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看到这个,你可以试下菜单里边的,edit-advance-size。

这是使用前后的图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看到这个,你可以试下菜单里边的,edit-advance-size。

还是一样的,斜边计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一样的,斜边计算有问题。

斜边的话应该是计算一个接近值,你要每条边距离完全一样,那么可能不在格点上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前后的图形

我这里面不能用,挺奇怪的,但是还是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