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milkway库设置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4-07-30):
是这样的,我刚接触这个ICC工具,工艺库里有mw库的一个文件,我打开看过了,里面有cel,fram,lm,err等文件夹,以及lib、lib_1、lib_bck、.lock这些文件,我想直接open_mw_lib,打开时打开了,但是我用report_mw_lib -unit_range 这个命令,直接告诉我cannot openlibrary。

因为我看他这个mw的库东西挺全的,我也尝试过自己建库,但是每次调用它里面的文件夹,就会显示这个,所有的文件夹都不能打开

这个库我是在linux下解压的,然后复制粘贴过,调用原来位置的库和改过位置的库都无法打开。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库有问题吗?还是我的命令没设对?我看userguide里面就是直接打开就能看啊

楼主:
然后,report_units还会给我显示这种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吃technology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吃technology file

我在导入mw之前设置了有一个选项,set technology file那个,将mw库和tf文件关联了,但是出来的结果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