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PDK,运行不了安装命令。

楼主(2024-07-30):
各位,我在安装PDK的时候,用perl 运行脚本,这样提示,是咋回事啊 ,求助求助求助,

[yy@eda02 ~/PDK TEST]$ perl pdkInstall.pl
Can't locate FileHandle.pm in @inc (@INc contains: /u/vera 5/tools/LINUX X86/lib/perl5/5.6.1/i686-1inux /u/vera 5/tools/LINUX X86/lib/perl5/5,6,1 /u/vera 5/tools/LINUx x86/lib/perl5/site perl/5,6,1/i686-linux /u/vera 5/tools/LINUX x86/lib/perl5/site perl/5,6.1 /u/vera 5/tools/LINuX X86/lib/perls/site perl .) at pdkinstall.pl line 21.
BEGIN failed,-compilation aborted at pdkInstall.pl line 21

网友A:
你的perl少了module,自己安装下FileHandle.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erl少了module,自己安装下FileHandle.pm

这个 .pm文件,一般是是在哪里啊

估计我也没权限安装

网友:
which perl看下你的perl是安装在哪的, 如果是/bin或者/usr/bin, 只能root或者sudo账号安装了,百度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