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的边界层

楼主(2024-07-30):
请教一下大佬,东部的边界层次是否时boundary drw?跑dummy文件时显示未定义boundary的x1

网友A:
这个要替换成你具体的坐标值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替换成你具体的坐标值吧

再请问一下佬,我跑出来的dumfill没有原来的pad了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佬,我跑出来的dumfill没有原来的pad了是为什么?

dummy添加的不是metal、poly之类的吗,为啥会有p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ummy添加的不是metal、poly之类的吗,为啥会有pad

他说的应该是dummy p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应该是dummy pad吧

啊,还有dummy pad吗,知识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添加的不是metal、poly之类的吗,为啥会有pad

因为有的工艺dummy生成完会直接覆盖在layout上,之前的海力士就是这样的,所以不太确定东部是不是

网友:
需要填入你实际版图的两个坐标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