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是如何让判断原理图里的高压信号线的?

楼主(2024-07-30):
大家是如何让判断原理图里的高压信号线的?

网友A:
先确定电源电压,再通过mos管压降来判断信号电压值
记得用标识层来标记电压值,这样跑drc时才能正确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源电压,再通过mos管压降来判断信号电压值
记得用标识层来标记电压值,这样跑drc时才能正确纠错 ...

感谢大哥,

网友:
“记得用标识层来标记电压值”
这一步如何操作?是和;lvs打lable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源电压,再通过mos管压降来判断信号电压值
记得用标识层来标记电压值,这样跑drc时才能正确纠错 ...

“记得用标识层来标记电压值”
这一步如何操作?是和;lvs打lable一样的吗?

网友:
就是用text层打个lable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