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知道阱深和结深的具体数值?

楼主(2024-07-30):
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下面这么一段话:
“ 绘制N阱电阻的版图时,一定要保证电阻图形的尺寸(长度或宽度)至少是阱深的两倍,否则阱将不能达到全部结深。
尺寸小千结深两倍的电阻会呈现出更高的方块电阻,极端情况下, 该电阻近似于开路状态。”

阱深和结深的具体数据在哪个文档中可以查看呢?对应的关键词搜什么?

网友:
这种电阻Pcell有最小尺寸,或者按照DRC设计就行了

网友A(2025-07-31):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阱深、结深,怎么查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阱深、结深,怎么查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