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中CTS之后和Route之后cell的位置会略微变化

楼主(2024-07-30):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小IP的后端,在Route之后有metal2 short的DRC violation。经过和CTS之后的版图对比,发现在Route之后,很多cell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导致有些cell的pin直接就移动到附近时钟树net的下面。然后Route的时候cell的pin走线绕不开,导致连接pin的net和时钟树的net短接了。所以为什么Route的时候会改变cell的位置呢?如果不移动那些cell的位置,出现的metal2 short会少很多,请问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这里的route是不是包含了postroute optimization, 优化是会移动ce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oute是不是包含了postroute optimization, 优化是会移动cell的

后面还有一步postroute,这个用的command是optDesign -route。这里的route是用的routeDesign命令,应该没有优化吧

网友:
可以看一下各种setXXXmode,有没有什么fix drv之类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