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楼主(2024-07-30):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最近遇到了几个问题:

①跑DC仿真,VCMFB(想要的反馈尾电流源的电压),VOP VON共模希望稳定在900mV,在点开view里面的DC voltage里显示,VOP和VON共模在1.53161V
②打开tran仿真发现几个周期后稳定的,但是稳定的值一个在940m,一个在875m

是这种结构,我采样的频率是80M,我想问前辈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DC为什么显示不对

网友A(2024-10-12):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做这个,最后电压稳住的值差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做这个,最后电压稳住的值差的有点大

我没有解决。你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做这个,最后电压稳住的值差的有点大

大佬您最后这个共模反馈偏差值大的原因找到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在做一个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是这种简单的,他偏差值和我理论值差的也有70mV,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这种要过很多周期才能稳定的电路跑DC肯定是不对的,正确的方法是跑PAC,PSS这种周期稳定的,实在不行直接上瞬态看很多个周期就行,跑仿真的原则就是尽量接近实际工作时电路运转情况。但具体怎么跑PSS、PAC我忘了,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验证。蹲一个糕手。

网友:
不能用dc,用tran没问题。应该不会相差这么多,C2和C1的值大约是多少?共模反馈Vbias连接到的Gate端控制能力如何?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