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gate 加一个scan mode有什么用??

楼主(2024-07-30):
DFT是怎么做的???

网友A:
scan mode下至少在shift mode下时钟不能被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n mode下至少在shift mode下时钟不能被关掉

DFT的时候能用clk_en关掉cl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FT的时候能用clk_en关掉clk吗

大多数的clock enable都是硬件生成的,当然可能不使能呀,难道还要故意生成保持使能的pattern使得该部分逻辑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