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压波形不显示,xxx is not a kept output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7-30):
在学习带隙基准的过程中,想要仿真带隙基准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情况,因此设置了一个DC仿真,将变量设置为Temperature,从0到85进行绘图。但是总是画不出带隙基准的电压曲线,输入电压源的曲线是能够显示出的。

首先在网上搜索原因,有说法标明没有保存DC工作点,需要在仿真工具ADEL界面的output选择to be saved,保存需要输出的节点。
还有一种是选择output中的save all,点击后出现一个控制框,在框中最上面勾选allpub,两种方法尝试后都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发现问题,由于搭建的带隙基准电路输出电压较多,根据分压的不同我分别给打上了不同的label,为了直接知悉输出的理想值,所以label中就包含了1.2等带小数点的数字,将其删掉之后就能够绘出图像了。

网友(2025-04-28):
还有个可能是电压源的输出节点悬空,APS就会这么报错,挂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