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软件virtuoso的ADE XL仿真

楼主(2024-07-30):
仿真电荷泵的时候,发现不同电源电压下的电路输出电阻不同。现在想要得到电路在不同电源电压下的最大输出功率。因此,需要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设置不同的负载电阻。我是想要采用ADE XL仿真,设置好Vdd和Rload来仿真,然后电路并行仿真。比如设置5个Vdd和对应的5个Rload,然后同时运行5个仿真条件。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如果在一个仿真界面设置不同的Vdd和Rload,就成了5X5=25种仿真。

网友A:
可以在corner里设置,VDD和Rload两个变量分别取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orner里设置,VDD和Rload两个变量分别取对应的值

牛,这个方法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