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过程出现激励问题

楼主(2024-07-30):
在用modus DFT工具做atpg时,出现了TTM-489的warning

[TTM-489][severe] event 1.1.1of the test mode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produced a soft contention on 3-state I/O net : PB[1].
The contention is partly dur to 3-state primary input: PB[1] being at logic value 1.

我猜测是激励没给对,因为波形上都是错的
想问问这个warning是啥意思,没理解

网友A:
直接看一下是否这个IO的OE被打开做outp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一下是否这个IO的OE被打开做output了?

是的,这个IO的OE被打开了,IE是为0的

但是同时有另一个IO也报了这个warning,那个IO的IE和OE都是为1,这是为啥啊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这个warning的意思是啥,不是很理解
感谢解答

网友:
其实很简单,这些IO的OE和IE必须tie 成你需要的input或者output,因为在scan情况下,如果不tie成固定的input或者output,控制OE和IE的寄存器会toggle,导致该做output的,可能在某个cycle被设置成input了,某个input被设置成output,那么本来在scan mode下做input的岂不是没有办法输入了?
简单来说SI和test control 信号的IO必须tie成input,SO必须tie成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