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y_next_item还是get_next_item

楼主(2024-07-30):
白皮书上讲一般用try_next_item搭配@posedge clk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下B2B是否覆盖不到呢?而且我看项目中也都是get_next_item,除白皮书外没有见过用try_next_item的地方。求大佬解答一下这两种方式的优劣。

网友A:
get函数是阻塞的,等到拿到item才返回。try是非阻塞,可以立刻返回。看你自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函数是阻塞的,等到拿到item才返回。try是非阻塞,可以立刻返回。看你自己需要。 ...

什么时候用try,大佬可以举些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用try,大佬可以举些例子吗?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你try没拿到的时候发送空闲的的包。拿到的时候,就发送正常的事务包。

另外你也可以用几个sequence和virtual sequence来控制怎么发送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