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调用pcell

楼主(2024-07-31):
各位大佬,我建好了Pcell,现在需要批量调用,且调用的Pcell的W L都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Pcll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调用后的器件,cv~>??里面prop是“nil”
...

或者你如果有定义 CDF,用这个 cdfId = cdfGetInstCDF(cv),然后cdfId~>wf~>value

楼主:
在线等大佬

楼主:
各位大佬,如何用skill调用一个pcell,并对其cdf参数进行赋值?

网友A:
dbCreateParamInst()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CreateParamInst()
这个应该可以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Pcll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调用后的器件,cv~>??里面prop是“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Pcll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调用后的器件,cv~>??里面prop是“nil”
...

你如果定义了个 参数 叫wf,直接cv~>wf试试

网友B(2024-11-07):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大佬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

你碰到了什么问题,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