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pwl文件,报错求大佬解决

楼主(2024-07-31):
下边是导入路径

报的错误

下边是.pwl文件的名字,这里是否要对齐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直接这样吗?我这还是不对啊

一行 一个时间 一个电压   用调用pwlf 这个文件

网友A:
不需要端口名字,只需要时间和电压数据.
你的文件里
****...
Vrx_io ... (
这2行和最后一行的 )都删除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端口名字,只需要时间和电压数据.
你的文件里
****...

大佬直接这样吗?我这还是不对啊

网友(2024-09-24):
引用 楼主:
大佬直接这样吗?我这还是不对啊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