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设计运放仿真

楼主(2024-07-31):
各位大侠,我在IC5141中设计了一个运放。仿真时,想查看每个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电压电流值,无论怎么设置都不显示,怎么办?

网友A:
器件选择库中,库中要有spiece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选择库中,库中要有spiece仿真模型

我就是用的仿真模型,但就是没有各个直流工作点的电压电流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仿真模型,但就是没有各个直流工作点的电压电流值。

仿真都通过了。

楼主:
上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右键print看看呢?你是在自学模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print看看呢?你是在自学模拟吗

result中的print输出的是空白对话框,说明此功能没问题,但无法输出正确数值!??是的,我是在自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sult中的print输出的是空白对话框,说明此功能没问题,但无法输出正确数值!??是的,我是在自学。
...

留着那个对话框,然后点击你要显示的东西,对话框上会出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着那个对话框,然后点击你要显示的东西,对话框上会出现数据

是的,是显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