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设计运放仿真

楼主(2024-07-31):
各位大侠,我在IC5141中设计了一个运放。仿真时,想查看每个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电压电流值,无论怎么设置都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
在Icfb-Tools-CDF-找到模型的spetre浏览打开-在下面的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中将paramDisplayMode 选项设置为 opPoint,然后在仿真一下就出来了。
虽然开始时,result-print文本框空白,没有结果。但在不设置opPoint参数的情况下,单独点击任意一个器件,改器件的电参数会在print 文本框中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Icfb-Tools-CDF-找到模型的spetre浏览打开-在下面的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中将paramDisplayMode ...

先设置CDF中的各个元器件的直流工作点模式,在运行DC仿真,显示的直流电压电流参数值都是小数点后两位,就方便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Icfb-Tools-CDF-找到模型的spetre浏览打开-在下面的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中将paramDisplayMode ...

我这种方法每次仿真都要重设,很麻烦。我也看到有大侠用spice语言设置了MOSFET一次性显示直流工作点的帖子,但spice语言不熟悉,有关三极管的语句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