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这两个地方填什么文件嘛

楼主(2024-07-31):
都不知道这两个地方填什么文件

网友:
你填了NO

网友A:
问你同事,问你领导,问工厂。

网友B:
那两个地方就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同事,问你领导,问工厂。

有咩有可能我没有同事可以问

楼主:
我也不知道 但是说要填Design kit名字和版本,我不太理解Design kit指什么文件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PDK版本 去你的PDK路径下应该可以看到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地方就不用管了

他们说要填,说填这个Design kit名字和版本,Design kit名字和版本我不太理解指的是啥,我就知道pdk

网友B:
如果你项目用了IP,你去pdk目录下找一下那个IP文件,填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项目用了IP,你去pdk目录下找一下那个IP文件,填一下就行了

我们用的是IO的,其他也没有用,要去PDK里面找吗?然后我看见IO的数据包是CDK的,不太理解

网友:
点进去看看,发个图过来,Design kit,一般填 /***/IP/IO/**/Design Kit/   这个路径下的文件夹名字,版本的话,就看一下readme文件

网友:
像极了曾经的我。身兼要职的职场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