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V数组问题

楼主(2024-07-31):
如图所示此段代码中kpe[16*i+15-:16]  其中15-是什么意思
这个kpe_sum是一个256位的数据
output logic [255:0]    kpe_sum

本身这个模块输出sum为一个16位数据

求大佬解释一下这段代码

网友A:
往小索引方向切片,冒号后面是长度,假设 i=2,就是 kpe_sum[47:32]
对应地,加号是往大索引方向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小索引方向切片,冒号后面是长度,假设 i=2,就是 kpe_sum[47:32]
对应地,加号是往大索引方向切片 ...

感谢感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