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GOOD电路

楼主(2024-07-31):
没太明白这个电路里这个指标的含义,有知道的大佬嘛

网友:
泄漏电流。在理想情况下,电路中的某些部分应该是完全隔离的,不应该有电流通过,但实际情况中往往会有微小的电流泄漏。比如,在电容中,即使两端没有直接加电压,由于介质的不完全绝缘,也会有一定的电流通过,这被称为电容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