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GOOD

楼主(2024-07-31):
没太明白这个电路里这个指标的含义,有知道的大佬嘛

网友A:
就是一个信号,指示状态的,有输出能力,有漏电流要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信号,指示状态的,有输出能力,有漏电流要求而已

大佬,Isin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Isink是什么意思啊

从端口向其灌入1mA电流,端口电压最高会抬升到0.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端口向其灌入1mA电流,端口电压最高会抬升到0.4V

需要加那个外拉电阻吗?还是直接从nmos漏极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端口向其灌入1mA电流,端口电压最高会抬升到0.4V

还有那个漏电流的问题
大佬能跟我说说具体电路设计里我怎么给,怎么仿吗

网友:
什么芯片?datasheet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