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稳定性

楼主(2024-07-31):
请问一下:LDO的NMOS功率管衬底B分别接GND和接源端,为什么会对环路稳定性产生很大的影响?

功率管尺寸为w=442u l=8u ,运放是一个五管OTA.

网友:
Bulk上有大电容吧,然后你的体效应会影响导通电阻

网友:
工作状态都不一样,当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