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net问题

楼主(2024-07-31):
我的virtuoso会把AA视为短路的区域,而不会source drain隔开,给一端net name ,另一端一会跟着有name,这个怎么控制让aa能被poly隔开

网友A:
设置stop layer :PO drawing,AA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stop layer :PO drawing,AA drawing

是在net-mark这设置吗,我现在设置过了,用net mark是正常的,但是net tracer(highlight)还是不行,net name也是传递过去的

网友B:
是xl 调出来的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xl 调出来的管吗?

xl调出来的pcell是正常的,highlight不正常,但是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时候想把pcell打散修改一下,那个时候就会出现source drain的net name冲突,会显得版图很乱,飞线也很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xl调出来的pcell是正常的,highlight不正常,但是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时候想把pcell打散修改一下,那个 ...

打散后他没有XL关系了不就,那线名就乱显示了

网友:
有的pdk不支持xl模式,它只在pcell里定义了连接关系,flat以后pcell没了,自然连接就乱了。查一下techfile.tf文件里有没有这些定义:(StoppedLayer 10001 (Oxide 'not Poly)),没有就是不支持。

网友:
connectivity-->Nets-->Mark-->via Layers(virtuoso 6.1.7)
只勾选via和金属,其它的不选。

网友:
打散cell,xl就是乱的,所有工艺皆乱

网友:
在.tf文件中看techDerivedLayers中是否有(DIFFnotPO1   10000     (DIFF   'not  PO1))语句

网友C(2024-11-10):
请问在哪里可以不显示这些net name?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可以不显示这些net name?

Options-Net Name Dis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