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用源区和漏区的软件操作问题

楼主(2024-07-31):
一个MOS管分为两个叉指,Layout XL调出器件默认漏区共用,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它们源区共用吗?本人眼拙,属性一栏好像没有找到。还请大佬们看看。我知道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MOS管的源漏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可以直接改标签吗?但是好像改不了。。。

网友:
不区别的

网友:
开layoutXL,把该连的线一连,你要想让merge的源漏互换就把他两端的连线翻一下

网友A:
display SD打开,有没有switch S/D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SD打开,有没有switch S/D选项

这里好像没有,我的这里只能调一些参数,没有switch S/D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好像没有,我的这里只能调一些参数,没有switch S/D这个选项

找到了

网友:
有些pdk支持手动perminute pin翻转pin,选中器件后鼠标右键里的一个选项;有些直接写在pcell的option里,你这个看看layout related parameters里有没有s/d switch类似的选项

网友B:
麻烦点方法就是把finger调成一,保留连接关系copy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点方法就是把finger调成一,保留连接关系copy一根

但是我老大说,版图工程师任务就是布局布线,不能擅自更改调出的器件,必须和电路那边商量。我也刚学,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老大说,版图工程师任务就是布局布线,不能擅自更改调出的器件,必须和电路那边商量。我也刚学,不 ...

不能擅自调整mos的尺寸,但是这个操作没有改变w/l啊,也没有改变fingure,同时不改变Lvs结果,是没问题的更改。
电路强调不能改是强调w/l这个影响Id的参数不能改,我也可以选择把一根晶体管w减半然后fingure翻倍,这样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很多时候都要这样方便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擅自调整mos的尺寸,但是这个操作没有改变w/l啊,也没有改变fingure,同时不改变Lvs ...

好的,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擅自调整mos的尺寸,但是这个操作没有改变w/l啊,也没有改变fingure,同时不改变Lvs ...

对于要求高的mos管改变单根w和finger使总w不变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寄生会不一样,w,l,f,m这四个参数,l一般都不会去改,但对于低要求的管子,一个l比较大的管子和n个l/n的管子串联起来也是一致,f和m这两个参数很多时候design和layout都把他们等价处理,但实际还是不同,f是源漏公用,m是都不共用。所以对于要求严格的管子来说,w,l,f,m这四个参数不一样的话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要求高的mos管改变单根w和finger使总w不变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寄生会不一样,w,l,f,m这四个参数 ...

同意  遇到过类似情况  把figure*2  width减半  总的w/l也没有变化  但是最后跑lvs的时候却出现器件不识别的问题  只能改回去  而且不止遇到过一次   或许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操作不当导致的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是我改变了mos管的figure从而产生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  遇到过类似情况  把figure*2  width减半  总的w/l也没有变化  但是最后跑lvs的时候却出现器件不识 ...

你这是lvs的command file里面reduce device设置的问题,跟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lvs的command file里面reduce device设置的问题,跟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

感谢  又学到了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