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架构问题

楼主(2024-07-31):
请教一下大家,对于Delta sigma adc架构来说,有延迟积分器架构与无延迟积分器架构有什么区别。也可以说是CIFB与CRFB有什么区别,在Understanding书上有讲,针对带级间反馈的架构来说,CRFB结构相较于CIFB可以更好的将传递函数的极点限制在单位圆上,从而CRFB比CIFB更稳定。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缺点呢?比如不带级间反馈的CRFB与CIFB相比有什么区别?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A:
CRFB都是带级间反馈的,NTF是切比雪夫二型滤波器,阻带内有陷波,可以更好抑制带内噪声,缺点就是级间反馈的那个系数g很小,如果用电容做的话要么面积很大,要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FB都是带级间反馈的,NTF是切比雪夫二型滤波器,阻带内有陷波,可以更好抑制带内噪声,缺点就是级间反馈 ...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有两个小问题

1. 首先带不带级间反馈的CRFB结构肯定是有的,可能是不被叫做CRFB?
2. 针对带级间反馈的架构来说,CRFB与CIFB的NTF都会在低频带产生陷波,从而更好地抑制带内噪声
对于1可能需要重申一下问题:针对二阶架构,无延迟积分器架构以及有延迟积分器架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有两个小问题

1. 首先带不带级间反馈的CRFB结构肯定是有的,可能是不被叫做CRFB?

R指的是resonator,只有内部反馈构成谐振器才叫CRFB,CIFB是级联积分器,是没有谐振器的,没有谐振器就不能用无延迟积分器,你可以简单推一下NTF表达式看看如果用无延迟积分器会发生什么。无延迟积分器的使用是为了构成谐振器传递函数,推一下传递函数就知道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