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电感+guardring时报错nonrectangular "odcont" via at()

楼主(2024-07-31):
前辈们好,我已经产生了电感,单独对他EMX仿真生成symbol后原理图仿真L和Q没有问题。
在加guardring时,采用的M1+OD+M1_OD过孔+GND,如下图。
但是我只要带着M1_OD过孔仿真就报错:nonrectangular "odcont" via at(-76.3268,-76.3268),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试过和过孔的大小好像没有关系(尺寸调整到和M7_M6相同尺寸仍旧有同样的报错),修改EMX的VIA MESH已经到非常小了还仍旧是报错。

shift+G自动生成、一层一层画、尝试添加外面的PP NTN inddummy rfdummy 也都试过了,仍旧显示在某坐标有一个非矩形过孔。
哪位好心人知道原因呀,非常感谢

网友A:
EMX不支持矩形孔吧,我记得。
你用O快捷键自动打孔,注意选择孔为方形孔试试。

网友B:
他不是有坐标位置么,你去那个坐标看看对应的孔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有坐标位置么,你去那个坐标看看对应的孔是什么样的

那个坐标处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呀,孔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不支持矩形孔吧,我记得。
你用O快捷键自动打孔,注意选择孔为方形孔试试。 ...

谢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说的尝试了,无论是我打方孔还是矩形孔,都会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说的尝试了,无论是我打方孔还是矩形孔,都会报同样的错误
...

这样,你把你所有版图选中,然后打散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把你所有版图选中,然后打散再跑

您好,我尝试了一下仍旧不行,就算我不加电感直接仿真这个孔也是会有同样的错误。另外我发现报错中除了这一定也有一个显示为:/tools/cadence/INTEGRAND61/tools,Inx86/emx/bin/64bit/emx: must have conductivity specifie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with status 1的错误,也就是需要定义指定的电导率,请问这个类型为exectuable的文件要如何修改,或修改成什么样呢,我查了一下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尝试了一下仍旧不行,就算我不加电感直接仿真这个孔也是会有同样的错误。另外我发现报错中除了这 ...

你的emx cross section可以截个图看看吗,我想看看你的孔电阻还有层定义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猜你的proc文件是不是没定义cont孔的电导率,导致你emx仿真在cont孔merge以后他不能计算merge后的大片孔电阻阻,

网友B:
你可以做个实验,跑单个孔,这样不存在merge问题,也不需要孔的电导率,只需要孔电阻就行了,然后你再仿真双孔,merge尺寸大一点,看看emx gds view有没有merge,确认merge以后再仿真,看仿真能不能进行下去,能进行下去就可能是其他问题,不能进行就是电导率没定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mx cross section可以截个图看看吗,我想看看你的孔电阻还有层定义有没有问题
...

请问这个emx cross section是要从proc文件里面看吗?
另外我按照您说的进行了仿真:
第一张图两个孔长宽为1,我设置merge为3,可以正常仿真。但是如果我把两个孔放置到OD和M1上,两个孔的确merge了,仿真仍旧会报错了如下图
也就是说无论是几个孔,只要把孔放在OD上我这边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个实验,跑单个孔,这样不存在merge问题,也不需要孔的电导率,只需要孔电阻就行了,然后你再仿真 ...

网友:
你点击一下你的emx界面上的X-section中的scale,生成的cross setction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B:
会不会是M1到OD与M1到DIFF的的cont没有做区分导致的

网友C(2024-12-2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修改proc的过程中,在定义cbm到M8的via和ctm到m8的via时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我对其定义了ctmvia7和cbmvia7,但是在1仿真时会报如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修改proc的过程中,在定义cbm到M8的via和ctm到m8的via时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我对 ...

该坐标与楼主描述相同,没有过孔,我去看一下是不是merg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修改proc的过程中,在定义cbm到M8的via和ctm到m8的via时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我对 ...

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1到OD与M1到DIFF的的cont没有做区分导致的

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坐标与楼主描述相同,没有过孔,我去看一下是不是merge的问题

不对,我那个位置好像是有过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分别定义两个孔就行了,利用EMX里面的布尔运算语句去区分这两个孔,一般同名不同层的孔就会需要这样去定义,尤其是MIM电容的孔,还有diff到m1,poly到m1的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别定义两个孔就行了,利用EMX里面的布尔运算语句去区分这两个孔,一般同名不同层的孔就会需要这样去定 ...

我已经是分别定义了via7,via7ctm和via7cbm了,
如下所示:

define via7 = merge(l57t40, 1)

define via7ctm = nolabels(count(via7)*ctm)
define via7cbm = nolabels((count(via7)*cbm - count(via7)*ctm))

via7cbm的部分应该是已经用了布尔运算去得到via7cbm的过孔,但是还是有上述我描述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是分别定义了via7,via7ctm和via7cbm了,
如下所示:

你定义的这些孔有定义电阻率或者电导率吗,可以定义成跟via7一样的,但是要有,没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是分别定义了via7,via7ctm和via7cbm了,
如下所示:

我解决了,是由于MIM层的cbmvia和ctmvia未在techfile中定义的问题,PO和OD同理,非标准过孔,EMX无法识别,因此需要更换该过孔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的这些孔有定义电阻率或者电导率吗,可以定义成跟via7一样的,但是要有,没有不行
...

有的,已经解决了,下面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