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缺少spectre x选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31):
AMS缺少spectre x选项,是什么原因
直接做spectre却有

网友:
MMSIM 版本问题

网友:
ic618版本不够,需要高于23.0好像是

网友:
virtuoso/ADE版本过低,需要ic618较新的版本,具体记不清了,好像是isr21以上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使用spectre231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