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如何写判断两根宽金属相交处打孔过少的检查

楼主(2024-07-31):
如题:比如有M5 M4两根大于15um的metal线宽,在相交处打VIA4过孔。检查相交处打孔过少(如只打了2X2过孔的情况)drc rule写法,相交的关系,看了下可以用INTERACT,但怎么写比如至少要有10X10的VIA4过孔,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enclose (interact (and m4 m5) via4) via4 <100

网友B:
单孔用INTERACT可以判断出来,多孔的话,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下,打孔过少,从图形来看,其实就是这一片金属上孔的面积少了,你可以根据design rule的规则,估算下这一片区域打孔所占的面积,自己定个面积比,达不到要求的区域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孔用INTERACT可以判断出来,多孔的话,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下,打孔过少,从图形来看,其实就是这一片金属上 ...

对,通过估算面积相互的面积占比来判断,也是刚刚细研究drc rule的语法。但实现是否是通过design rule里的area这个功能去判断呢~?!目前在考虑只计算线宽至少各大于15um的情况下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lose (interact (and m4 m5) via4) via4

你好,如果目前先判断metal4和metal5线宽都>=15um的情况,预先设定线宽>=15um条件的语句:是否可以这样写m4_width = m4 with width >=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目前先判断metal4和metal5线宽都>=15um的情况,预先设定线宽>=15um条件的语句:是否可以这样写 ...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好的,写了下可以!

网友(2024-09-27):
我一般是用孔在这个地方的density 来看孔是不是少了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用connect来判断两层金属,如果重叠没有interact via那就报,但是最大的问题会把电阻认成导线,会有很多误报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A:
enclose (interact (and m4 m5) via4) via4

老哥,专业的DRC玩家啊。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B:
单孔用INTERACT可以判断出来,多孔的话,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下,打孔过少,从图形来看,其实就是这一片金属上 ...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m4_m5=entents((m4 and m5) enclose v4)
DFM analyze v4 [area(v4)/100]<x INSIDE BY LAYRER m4_m5
x为每个孔的大小

网友C:
问个问题,像这种自己验证一种drc rule怎么写啊,在原有的rule上加代码嘛?但是我刚开始学习只想验证比较简单的,自己写的rule calibre不认,怎么处理

楼主:
根据具体报出来的语法错误是什么,来查看是什么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像这种自己验证一种drc rule怎么写啊,在原有的rule上加代码嘛?但是我刚开始学习只想验证比较简 ...

用几个关键词就能写个简单的验证文件了。

比如写个metal1与metal2的单孔检查。
LAYER M1 16        (M1是自己定义的参数名,16是GDS number)
LAYER VIA12 17
LAYER M2 18

CONNECT M1 M2 BY VIA12        (定义好连接关系)

single_via_check {        (calibre报出来的项目名)
@check the single via12        (具体解释的内容)

x=AND M1 M2
INTERACT x VIA12 < 2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几个关键词就能写个简单的验证文件了。

感谢,找到原因了,我的是layer number没有写导致识别不了

网友(2025-11-10):
看了评论,感觉都是检查m1到m2,或者m2到m3这种相邻区域的漏孔,如果m1 m3这种不相邻的,怎么排除掉那些中间的m2走了其他信号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