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_VIP报错

楼主(2024-08-01):
我想请问大佬们,我按照AXI VIP里的example去连接我的demo,在cust_svt_axi_syatem_configuration.sv中打开了system_monitor_enable=1,仿真的时候就会报很多错误,错误名是:uvm_test_top.env.axi_system_env.system_monitor[register_fail:AMBA:AXI3:data_integrity_check] description:Monitor check that data is fetched and routed correctly by the monitor - check_xact_data_consistency_with_mem_data::difference in observed and expected data for xact {object_num('d100284)Port_ID('d0) PORT_NAME() TYPE(WRITE).......} : Data in memort (observed) : 'h00 00 00 00 Datain transaction(expected): 'h0020200a (xx denotes don't case because wstrb is not asserted)   wstrb in transaction: 'b1111      报的都是这个错误,但是我把system_monitor_enable关闭就不会报错,但应该要打开,检查时序吧,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大佬帮忙,我的write sequence 直接用的example里的Directed sequence中关于write的那部分

报错error

报错error

config

config

write_seq

write_seq

网友A: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也这个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用了active slave ?

网友C:
报错看着是数据没匹配上。
关闭了,它不校验数据,自然不报错。
可能还是要看数据为什么没匹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报错看着是数据没匹配上。
关闭了,它不校验数据,自然不报错。
可能还是要看数据为什么没匹配上。 ...

我是测试多接口,发现monitor的这些错误:我发了50个写sequence,slave0接受前25个,slave1后25个,仿真结果也是50个monitor,错。(原来example里面是一个master,一个slave。我加一个slave,在axi_svt_dut.sv里面加一个slave1,并在wrapper里面连接这个slav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看着是数据没匹配上。
关闭了,它不校验数据,自然不报错。
可能还是要看数据为什么没匹配上。 ...

显示的是mem获得的数据和trans里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测试多接口,发现monitor的这些错误:我发了50个写sequence,slave0接受前25个,slave1后25个,仿真 ...

你看看具体的error,应该是mem获得数据和trans数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解决了吗,我也这个问题

没有,但我主要用的也还是axi example里的相关内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匹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了active slave ?

对,因为我的dut既有axi master接口也有axi slave接口,所以我都activ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测试多接口,发现monitor的这些错误:我发了50个写sequence,slave0接受前25个,slave1后25个,仿真 ...

那你单接口,不是多接口的时候有报这个错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单接口,不是多接口的时候有报这个错误吗

我的是单接口,也遇到这个问题。从打印看是transaction没有写进svt mem。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单接口,也遇到这个问题。从打印看是transaction没有写进svt mem。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

我也是,很烦,肯定要检查这个的,不能关掉,但是就是不知道哪有问题,你也看看,我也看看,解决了说一声啊

楼主:
你们有碰到这个错误吗,case都执行完了,又报了slave里的track timeout错误,说等待wvalid超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很烦,肯定要检查这个的,不能关掉,但是就是不知道哪有问题,你也看看,我也看看,解决了说一声 ...

暂时没解决。。。

网友(2025-01-15):
如果这个地址是master vip 发出来的配置(如IO配置不需要落到memory),需要vip忽略该段地址信息协议检查可以在set_addr_range中把第一个参数设成-1,后面参数地址范围是可以跳过检查的

网友(2025-03-28):
15L 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