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VF结构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8-01):
请问FVF的DC点应该怎么确定?输入范围、输出范围以及电源电压的范围要怎么推导呢?
以典型结构为例。

楼主:
不是很理解,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确定的啊,fvf本身只是各快环,你偏置设置成什么样就决定输出范围什么样,至于电源电压范围取决于你功率管耐压,至于低压范围fvf是自动full 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确定的啊,fvf本身只是各快环,你偏置设置成什么样就决定输出范围什么样,至于电 ...

要是p管的FVF,输入的VIN很低,VDD很高的时候不会出现有管子进入线性区的问题吗?这个VIN和VDD的设置应该有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p管的FVF,输入的VIN很低,VDD很高的时候不会出现有管子进入线性区的问题吗?这个VIN和VDD的设置应该 ...

电压很低你管子本来就该进入线性区啊,这时候你环路已经不起作用,纯靠管子full on啊,而且你这种基本结构几乎无法使用,都是用共源共漏再转回功率管ga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很低你管子本来就该进入线性区啊,这时候你环路已经不起作用,纯靠管子full on啊,而且你这种基本结构 ...

所以我现在好奇的是输入和电源电压之间的关系,输入应该得满足一个值才能摆脱线性区吧?
这种结构知当BUFFER用的话,把上面那个管子(非输入管)的Length增大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很低你管子本来就该进入线性区啊,这时候你环路已经不起作用,纯靠管子full on啊,而且你这种基本结构 ...

“都是用共源共漏再转回功率管gate的”   请问可以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