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top 数模混合,如何设置模拟的参考电压

楼主(2024-08-01):
请教一下,verilog-top 数模混合(dig 做chip top,testbench是verilog),遇到一个问题————模拟电路的参考电压(比如:0.3 V)要如何加入呢 ? VCS 的 Testbench 好像没法加入
模拟电压?

网友:
建议用xrun+spectre,然后xrun下面有个pll例子,仿真环境还有好多文档,先跑跑看,关键字是amsdv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用xa的话,看下文档。里面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