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12nm 6t std 一个row的高度不是6个M2 track

楼主(2024-08-01):
为什么T12nm 6t std 一个row的高度不是6个M2 track

网友:
我没有6T的lib但是我的9T cell是9个M2 track

网友A:
因为12nm事实上是新一代的16nm, 依然保留16nm的9T和7.5T, 现在6T的高度跟9T, 7.5T是成比例的
如果按真实pitch来算的话会更混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12nm事实上是新一代的16nm, 依然保留16nm的9T和7.5T, 现在6T的高度跟9T, 7.5T是成比例的
如果按真实pit ...

请问9T,7.5T,6T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12nm事实上是新一代的16nm, 依然保留16nm的9T和7.5T, 现在6T的高度跟9T, 7.5T是成比例的
如果按真实pit ...

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9T,7.5T,6T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stdcell高度以track height为单位,1T指的是底层水平方向金属的pitch,9T就是9轨高

网友C(2025-09-26):
引用 网友A:
因为12nm事实上是新一代的16nm, 依然保留16nm的9T和7.5T, 现在6T的高度跟9T, 7.5T是成比例的
如果按真实pit ...

请问这里的成比例是什么意思?12nm的7.5T和9T确实和16nm的7.5T和9T一样,7.5T的stdcell高度是0.480,9T的高度是0.576,M2P是0.064,都是对得上的,但是到了6T这,stdcell的高度是0.384,M2P却改成了0.048,这样算的话不就是8T了吗为什么还要叫6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里的成比例是什么意思?12nm的7.5T和9T确实和16nm的7.5T和9T一样,7.5T的stdcell高度是0.480,9T的 ...

6T 是N16 6T 升级工艺,多了P48层,就是因为6T M2 M3线变得更细了,0.064 --> 0.048。密度更高,没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6T 是N16 6T 升级工艺,多了P48层,就是因为6T M2 M3线变得更细了,0.064 --> 0.048。密度更高,没必要纠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6T 是N16 6T 升级工艺,多了P48层,就是因为6T M2 M3线变得更细了,0.064 --> 0.048。密度更高,没必要纠 ...

你好,请问对于smic12 6T的工艺,最终signoff的时候M2/M3需要把color A和color B写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