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Class AB 跨导线性环这里

楼主(2024-08-01):
这两个电流源应该怎样给初值呢?

为什么我给这个电流源不管多少值,其他管子都是截止的,其他管子的电流也不改变,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这里全是vdd感觉像短接了

网友:
而且你这里怎么有负电压呢?

楼主:
我给的参数是这样的

不知道那两个电流源怎样设置,我自己调了很久都不饱和。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全是vdd感觉像短接了

我下面那个电流源给0的时候,除了并联的PMOS,其他这些管子都是正常饱和了 ,给他电流值的时候就这样,我不太懂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你电流得满足最下面管子的电流是输入管和上面负载管的电流之和,跨导线性环的电流最好和上面负载管的一半,这样好调一点,然后偏置最好用电流镜给

网友:
看下直流工作点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电流得满足最下面管子的电流是输入管和上面负载管的电流之和,跨导线性环的电流最好和上面负载管的一 ...

好的谢谢你,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电流得满足最下面管子的电流是输入管和上面负载管的电流之和,跨导线性环的电流最好和上面负载管的一 ...

原来是我的跨导线性换的电流和负载管的关系不对,按照你说的改,现在已经成功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电流得满足最下面管子的电流是输入管和上面负载管的电流之和,跨导线性环的电流最好和上面负载管的一 ...

你好,我想再问一下。为什么我已经把管子都全部调饱和了,想测瞬态的时候,为什么加入瞬态信号以后管子又不饱和了

楼主:
您好,我现在已经调节饱和了,增益是70dB左右。

但是当我加入2KHz,250uVde正弦信号以后,又不饱和了,而且每条支路的电流都变得很小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放大的信号让一些管子线性或者截止了,还有你这是全差分的为什么没有共模负反馈电路

网友A:
你最下面vfb栅压的管子都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放大的信号让一些管子线性或者截止了,还有你这是全差分的为什么没有共模负反馈电路 ...

共模反馈电路没有截屏进来,实际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下面vfb栅压的管子都截止了

没有啊  我第一个图片里面全部都是饱和的,第二个图片是我加了瞬态信号以后的情况

网友A:
你瞬态的下面vfb管子都截止了,是输入信号的范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瞬态的下面vfb管子都截止了,是输入信号的范围不对?

还有一个特别离谱的事情。就是,我调饱和以后,什么都不改动,也不加瞬态,就只是把偏置电路搭建出来,但是没有连接进去,就是放在一边不用,我再DC仿真,我的电路都会受到影响变成刚刚图片里的那样,,怎么会这样啊,明明没有影响他啊

网友A:
这里有简并点,还是你的共模负反馈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简并点,还是你的共模负反馈没有起作用?

好了好了,,就是他神戳戳的不知道发什么颠,我新建原理图复制过去仿瞬态就可以了  已经实现轨对轨输出了,就是还没加偏置电路,他总是捣乱 谢谢你!

网友:
30pA 你这工作了个寂寞

网友:
想问一下,如果不采用轨对轨输入的结构,采用PMOS输入或者NNOS输入,可以使用跨导线性环吗,或者说有必要使用跨导线性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