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想问问virtuoso有个表格可以看到各项仿真数据的怎么弄

楼主(2024-08-01):
左边一列是这个样的
Phase Margin
Gain_dc
Gain Margin
IDC
VOS
右边就是记录每次仿真的数据,但是我现在只会仿真出波形图,怎么才能弄成这种直观一些的表

网友:
在calculator中输入格式弄到ade中去

网友A:
你是指弄到ADE窗口还是弄到波形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弄到ADE窗口还是弄到波形窗口

这个表格长这样:
Output            Nominal         Spec       Weight      Pass/Fail     Min    Max
Vdc
loop gain db20
loop gain phase
Gain_dc
最左边一列是输出,右边列分别是值 指标 通过与否 最大最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长这样:
Output            Nominal         Spec       Weight      Pass/Fail     Min    Max ...

这是corner仿真的results界面啊

其中“Output”是需要你自己定义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orner仿真的results界面啊

其中“Output”是需要你自己定义一下的

好的 明白了  是我搞混了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