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一致性模型

楼主(2024-08-01):
想问下大家在N对1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致性模型是怎么建立的?比如有三个主机同时发起事务,两个主机对同一个地址写,第三个主机对这个地址读。这种情况下,第三个主机拿到的读数据是无法预知的。或者同一主机发起对同一地址的同时读写,这种情况下我怎么验证读回来的数据是正确的呢?

网友A:
这种不在一致性模型里面,一致性:某一个不可分割时间片只能同一个mst写读,或者不同的mst同时读,顺序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在一致性模型里面,一致性:某一个不可分割时间片只能同一个mst写读,或者不同的mst同时读,顺序模型 ...

哦哦明白,那我这种应该怎么验证它的正确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