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vel shift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4-08-01):
如果我一个电容上存了V0的电压,然后我对直流信号进行level shift,那最终结果就是:直流信号电压+V0。直流信号会被隔离然后导致没法level shift吗?
②如果对一个交流信号进行level shift(见下图),也会整体向上/向下平移V0吗,还是说交流信号的幅度也会改变?最终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1.类似于charge pump的原理,电荷没有泄放通路的话就是电荷+电平
2.看起来会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类似于charge pump的原理,电荷没有泄放通路的话就是电荷+电平
2.看起来会平移 ...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时候直流信号不会被隔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时候直流信号不会被隔离呀?

你应该从新学习下电路分析。所谓的直流隔离,是指稳态下,电容等于开路;你开关闭合,加一个电压上去,等于加一个阶跃信号上去,这不是电路分析里面最简单的一阶RC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