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版图对齐操作(A)使用

楼主(2024-08-01):
下载了站内某大佬的IC618,画版图时发现对齐操作与之前不同,按A之后直接出现这个界面,对齐要操作多次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复杂了许多,
请问大佬们有没有方法能够恢复成原来那样直接出现高亮然后对齐的操作,
或者使用这个界面有没有比较快速能够对齐的方法(界面有点迷惑,总是要调几次)?

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下图是按下A后显示的界面:

网友A:
Edit--Quick Align对应哪个快捷键。。自己把A改成quick align

楼主:
感谢2楼的方法,在启动窗口打开option-bindkeys,选择layout,搜索align,把原来a快捷键的leHiAlign(),修改为leHiQuickAlign(),这样就把Align,改为了Quick Align。

网友(2025-04-20):
引用 网友A:
Edit--Quick Align对应哪个快捷键。。自己把A改成quick align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8-20):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的方法,在启动窗口打开option-bindkeys,选择layout,搜索align,把原来a快捷键的leHiAlign(),修改 ...

非常感谢

网友(2025-11-21):
确实解决了,但请问我应该如何永久保存CIW中的设置呢?我每重新启动一次virtuoso,它就恢复默认了。谢谢!